HP 6910P适配器检测信号之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6-23):
ADP_SIGNAL为适配器中间针之检测信号,现在的问题是用原装适配器不能开机,测5脚电压为2V左右,用可调电源的专用头,中间为7V,可以正常使用。。这个不是我要问的问题。。我想问,单独测原装适配器中间的针为19V,为什么插到主板上就成6V多的,这中间是什么样的过程,我看了这个信号,并没有分压稳压的原件存在,求高手求解答,以解不惑。。感谢!!!

网友:
适配器坏了吧,之前遇到一个T40的,测适配器电压输出正常,一插上机子就拉低到12V左右。换了一个适配器就好了。仅供参考。

我这里原装适配器可以做批发,你说怎么可能没换着试呢。。而且6910P的二手机,也有几台,放在这些机上可以用的,我只是想知道怎么分压的,难道就是有重负载,自动拉低到某一电压点吗?先搞

网友:
你换一个适配器试试,是不是那个原装的,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
还是有分压电路的,兄弟,你测得19V是空载时的电压,接了负载,当然也就不一样

网友:
的确如此

网友:
适配器主变压器坏了,19V是虚电,带不起负载的!换变压器估计能好,但要找到同型号确实不容易哈!

网友:
同样支持换个适配器看看,80%是这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哇,还有这样的事 、

网友:
电源坏了

网友:
主板电路早很明显是有明压电阻的PR223 PR235 PR240

网友:
有分压电阻的

网友:
我是问这个信号的分压,ADP_SIGNAL           如果说你认为这信号是你说的这几个电阻分压的,我直接无视。因为你最起码连分压原理都不懂。。。

网友: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认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