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装系统装不进 不知道什么问题 在线等高手

楼主(2012-06-23):
华硕笔记本装导镜像重启后出现  Windows  not  start  because  the  following  file  is  missing                          or  corrupt:    <windows  root>\system32\ntoskrnl.exe.
Please  re-install  a  copy  of  the  above  file       说的是系统文件丢失      从装还是没用   换过条子   硬盘从分过区   还是没解决   求高手帮忙    在线等

网友:
重新写下主引导 MBR试试

网友A:
换W7试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W7试了没有?

老笔记本   没换WNI7

网友:
另外找个硬盘测试一下

网友:
那你u盘换个试试

网友:
硬盘 的隐藏分区  删掉了吗?

网友:
提示某某文件的错误最好是换内存测试!再就是换硬盘,换硬盘不行就要考虑南桥了!

网友:
排除那些重复系统什么的 实在不行 把硬盘拿下来 装到别的机子上安个系统 然后再到原笔记本机子上解压系统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