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芯片级的维修好多时候都没有板卡级挣钱

楼主(2012-06-23):
三个案例:
一、客户带CPU主板内存一套过来,4400+,K8T890,1G DDR800,故障点不亮。我加点一看,什么电压复位时钟统统正常,直接说主板桥挂了,换新产品吧,K8的集显木有新一代集显好,价格也不高,CPU主板加DDR1333 4G内存共收800元,废件抵20元。客户走后,换了个CPU开机码嗷嗷跑,这才发现原来是CPU挂了。
二、客户带整台主机修,检测硬盘坏道太多,主板有不定时关机故障,于是推荐客户换硬盘修主板,并随口提了一下新一代主板CPU的好处,结果客户要求整台升级,除电源不换其余全换,报价1800,全部旧件4400+,C61主板,8600GT显卡,2GDDR800内存共抵200元。
三、一工厂的电脑管理员带一拆下来的主板和硬盘过来说装系统蓝屏并且不定时关机,主板上有4200+CPU和ddr800 512m内存,测内存没有问题,硬盘无坏道。进BIOS查看CPU温度70度,于是跟客户说高温引起的,客户说主板CPU旁边的二极管(其实是6个大滤波电容)都鼓起来了,是不是主板坏了,应该没法修了吧?问我有没有主板可以换,我马上答道:看来你技术很好啊,一看就知道主板坏的不能修了,二手主板有是有,不过是INTEL的主板,需要连CPU一起换。他说能用就行,我说保证能用,于是为其换上一945GL主板加一CD的CPU,收费360,换下来的CPU加主板问我能不能换一个二手光驱,他装系统用的光驱不好用了,我说给你一个DVD的吧,他高兴的走了。我换好电容后拆下CPU一看,散热膏被擦得干干净净的,难怪高温。

付吕剑武说中点子了
那个管理员比我菜,至少主板上的电容我是知道换的
3.1
高实在是高。。那我以后也可以试试
我都是先换板,旧板修好再卖给客户,芯片级利润就高了

网友:
这要看情况了,不是每次都能挣到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楼主要这样说,那我说说我的案例本本坏不加电,说要修主板,几百元,打开一量开关损坏换了一个小开关完工,

还有显示器花屏,给客户说要是屏坏的话就别修了,要不是屏的问题几百 元,客户说行,拆开以后把排线金手指擦干净,开机正常。

还有客户说进水了,又报价几百 元,打开一看有一个保险烧了换掉,拿水给整板子刷了一边。装机OK

也就是干什么也有挣钱时候也有赔钱时候,就像上面说的本本不开机,要是其它地方南桥或什么不好查的信号出故障也就不好修了。修一天二天也是他,有时候为了留个客户修十4、5天的也正常,客户也不会多给一分钱

说的很好,,做人真的要低调。不像某些人自认强大,什么都会似的

网友:
草, 这也行

网友:
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实战中的经验,学习啦

网友:
老机子当然直接更换合算啊,修半天,其它又有问题

网友:
不错的生意!就应该这样,呵呵

网友:
我这有很多板卡级的同行,包括公司,他们混的比我们搞芯片级的好很多。我这是小镇,大家似乎已经接受了板卡级维修。这是残忍的事实。
平时我478口的板子不会修,一般往死里忽悠换板。还有单桥的940坚决不搞,有BGA也不搞,风险大,易变形。必须换板。
平时945往上的主板,目测成色好的会修,修不好说桥坏,不值得修。液晶会动手修电源模块和改板,就这样,呵呵

网友:
能说动客户换绝对不修,实在不换再修,你们全是人才啊

网友(点评):
钱是这样赚的

网友:
好好学习才有进步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事情了,客户好说话,我们就板卡级维修,不好说话,就芯片级维修。

网友:
貌似我们这里也是,板子难修时候就让客户换二手或新板子,旧的板子留下修好再卖

网友:
酱紫确实很赚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