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奇怪问题

楼主(2012-06-23):
(集显板)接调电源,电流上到1A上不去。拆机,裸板开机,故障依旧。
观察主板,发现北桥做过,暂时姑且认为北桥是正常的。查各路供电,正常。
但就是不跑信号,换CPU代替,不行。在基地找到BLOS,刷了,还是不行。
接下来重点就是北桥了,风枪条3级风,温度300,吹上45秒,加点,电流一直上到来安,屏(内接屏)突然间就亮了,大喜。烤板,做北桥。
做过之后接外接,正常。上屏,灰屏,以为桥没做好,加焊再上点,掉电了,仔细看北桥,唉 ,暴珠了。
拆下来又做了一下,外接正常。上屏,还是灰屏。
晕,桥应该做好了的,可为什么还是不行,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刚开始点不亮应该是不过内存吧,后来灰屏可能是因为你把北桥给做坏了,所以直接换一个北桥吧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那你就重点查屏

网友:
查下屏线 的对地阻值

网友:
LVDS没有波形.....

网友:
我认为还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
屏线也是断的,接上了还是灰屏

网友:
桥是换来耍的哦。/

网友:
你检查一下屏。。。   还有换一块南桥试一下。。。。

网友:
估计是你还没做好  好好处理下   北桥不是太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