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引导

楼主(2012-06-23):
有一台技嘉865主板,不引导系统,重装系统,分区,也不能解决。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能正常引导 。数据线换了也一样。线在别的电脑让也能引导,请问是主板的啥地方有问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光驱有引导光盘。求教中!!!!!!!!

网友:
那看看硬盘接口电路

网友:
看下你的设置。。。

网友:
boot 还原一下没

网友:
CMOS放一下电。

放电不可以忽视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或者CMOS放电恢复BIOS设置

网友:
我遇到一个板子 显示提示没认到硬盘 刚GHOST 的 系统 可是我按了两下回车 显示画面可走到下一步正常了 系统装完 重启 又提示没硬盘 我又按两下回车 又进系统了  无语

网友:
是不是BIOS中没有设置从硬盘引盘,不行的话,载入默认设置试一下。

网友:
先软后硬,先载入默认设置,不行给CMOS放电,再不行的话,也只能裸板跑,查找故障点了

网友:
如果你确定软件方面的故障你都排除了的话 我想是主板出了问题 具体是哪里呢 很可能是SB 怎么判断呢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但接口引脚的对地阻值(最好对图纸来除了)如果有无穷大的就肯能是SB掉焊了。(不知道你是否重新建立过引导程序(PE中 有)如果你试过的  哪我上面说的可能就性很大了。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 bios 如果接口故障排除了 建议刷一下bios 如果还不行的哈那就很麻烦了

网友:
我觉得你用安装版的xp试试,重新分区,你的板不一定支持GHOST。

网友:


网友:
具体板子型号呢?其实不引导未必就是硬件故障啊。

网友:
有可能是BIOS设置不对

网友:
感觉大家说的对,坚持借口或者BIOS!

网友(2012-11-12):
我晕了,华硕的板子,PE能忍到硬盘,BIOS也能人道硬盘,但进系统的时候就认不到硬盘了,不引导,求救

网友:
真的很迷糊啊!

网友:
先看看BIOS里BOOT设置对不对,有没有设置正确的引导硬盘(双硬盘或者多硬盘的情况下),设置正确还不行的情况下最好刷一次BIOS试试。
如果还不行我建议用最原始的系统安装方法试装一次看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用fdisk对硬盘分区(记得要设置C盘为活动),然后用原版系统盘(或者镜像盘)从光盘引导安装

同时你也可以用U盘做一个PE工具启动盘来启动电脑(但某些865主板可能不支持U盘启动),再从PE启动菜单里引导硬盘系统看看,如果这样能正常引导那证明你的硬件基本上应该没什么问题,用最原始的方法重装一下系统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考虑应该是硬盘接口问题

网友:
BIOS设置下第一启动项,另外看下BIOS中是否开启了ALL,如果开启了自然不能引导咯(无盘系统除外)。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放下电、再不行就用DIKSG设置重新引导(当然了、做这些之前可以看下SATA接口或IDE接口)。

网友:
重建主引导,用安装xp试试,不用ghost

网友(2013-12-22):
换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