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1937W 不开机

楼主(2012-06-23):
优派VX1937W 不开机 测得5V正常 开关有3。7V 不开机 指示灯不亮
不开机

网友:
查驱动板电压, 刷BIOS

网友:
测量12V正常吗?正常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不正常就是电源板

网友:
刷个信息就可以了,要不换个原装解码板也可以。原装解码板才30元优呀。

网友:
测试全部开关电压 有不正常的就 全部开关换了
查驱动板 3.2V 1.8V 是不是正常 - 刷程序-换主芯片-换驱动板 以上是整个流程

网友:
查给高压部份供电的12,给驱动供电的5V。都正常,按开关的时候,按键板上ON/OFF有高低电平跳变的话,就烧录个程序,

网友:
换了块代用驱动板 但发现开机一会后黑屏 再开都不亮 信号是正常的 过一会自己就亮了 一会又黑 怎么办 哪里的问题 急急急

网友:
电源板没问题就是驱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