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不触发

楼主(2012-06-23):
联想 G450不触发 刷 BOIS 我有一台刷BOIS刷好了 大家可以是是

联想G450 LA-5081P集显.rar

网友:
联想确实有这些问题,不触发刷BIOS能解决

网友:
刚好新入手一个编程器,备用

网友:
IO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不行根客人换个主板

哪有都还没修就建议换板的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这一模一样的机器  有3V 5V 没触发  进水的  腐蚀很严重 没图?  待机电压0.03

网友(2012-07-27):
我手上也有一台   准备换IO  IO发烫

网友:
e 饿,貌似这样太坑客户了吧! 不触发就换主板??  我艹, 那如果SB出问题了,你会不会直接叫客户换机子啊??

网友:
看RTC电路,仔细看看,说不定有所发现

网友:
联想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扳子很垃圾的,没有位置号。。。

网友:
的雀有许多不触发的机器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手头也有一块,是不亮机....

网友(2012-09-09):
我现在就有一个,不开机的,3V-5V都有,没短路的

网友:
手上有一块有异响的,等机正常,不知哪里有轻微短路

网友:
可能是io问题,不触发

网友(2012-10-09):
我的原来是无3V5V 现在换了南桥有电压但是不触发

网友(2012-12-20):
这款机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不触发先刷BIOS

网友(2013-09-12):
首先感谢楼主的BIOS,让我的口袋进入80大洋,另外补充一下楼主的故障表现,待机0.007,按开关跳到0.012然后落到0.007 ,应该属于不触发,直接刷了楼主的bios ok点一次亮一次 屡试不爽

网友(2013-10-20):
刚好一台G450有3,5v待机,但按下开关后无待机,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4-03-22):
请问大家怎么解决的?我这里也收到一个这样本子,待机0.002  按开关按键没有任何反应  求解

网友(2014-06-28):
乱来,什么鸟贴呀呀

网友(2014-09-04):
不触发烧BIOS 都什么情况

网友:
我这是触发了,电源灯亮了一会,电流从0。01到0.02 就掉了

网友(2015-11-12):
我是新手联;g31t-lm不开机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5-12-19):
高手在民 间啊  都是秒杀

网友:
遇到过点阵开机的

网友A(2016-10-31):
这个不触发的待机电流多少啊,我有个g450待机电流0.04a,不知道刷bios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触发的待机电流多少啊,我有个g450待机电流0.04a,不知道刷bios有没有效果

你的也不触发吗?先刷一下bios然后查一下ec和桥的工作条件,acin,lid等重要信号

网友B:
一刷就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刷就好,谢谢!!

不一定哦,这个得要看什么情况啦,如果ec或者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刷bios没有 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