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 67脚一直都为高电平 换IO 是没用的

楼主(2012-06-23):
W83627EHG  67脚一直都为高电平 换IO 是没用的  其它条件基本都是正常

IO61 有3VSB    68有低高低     67脚一直高     73高    72 5V高

25M 示波器 打了,波波有         pwrGD_SB  有3.3V       换过了IO       IO是好的

补充内容 (2012-6-24 08:52):
NV 单桥   已遇到两块这样的板,都是换了IO  还是一样,IO是好的

补充内容 (2012-6-24 08:52):
W83627EHG 唉论坛里很多,都是简单换换IO 就好

补充内容 (2012-6-24 08:58):
主板为七彩虹   AM2的   单桥 大板   没图纸

补充内容 (2012-6-26 01:02):
其实已经修好了= =还以为没修好,用我的摄子去开机,开不了
用万用表针一点就开机,再接上机箱上的开关线 ,依然百发百中,开机 真是晕死

补充内容 (2012-6-26 01:03):
不过67脚 好像没有跳变

网友:
是个什么板子

网友:
什么南桥?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IO换了没问题,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I/O和南桥之间有一个上拉电阻,该电阻与5vsb相连。据我所知,72脚psout常态是高电平,按下开关针的时候才为低电平。松开按键后又为高电平的。就是说低电平是由I/O发往南桥的信号

网友:
83627的72脚是PSON信号,用来接低绿线,正常的话是触 发后为低电平(持续),看楼主这个问题应该就是IO坏了,如果确定IO是好的话那这个IO可能就是不参与开机, 部份VI SIS芯片组也会用到这个型号的IO,但开机部份没有用到

网友(点评):
72脚 我说的是 。。。。我晕,72脚当然有要高电平 正常上电后,当然为低啊

网友:
什麽型號的主板啊 73腳都為高電平的話 應該是IO壞了的

网友:
楼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psout是67脚,67脚待机时有3.3v,按下开关时为0v。松开开关又恢复3.3v。这种高-低-高触发信号由I/O发出,去往南桥的。更换好的I/O还没有跳变信号,就要查I/O工作条件了,61脚待机供电电压3.3v正常吗?还有74脚vbat电池电压3.3v有没有?

网友(点评):
。。68脚 67 73 72啊 你没看错吧

网友:
楼上的热心,不过你再看看这个IO 的触发顺序吧

61供电   68     67  73   72

网友:
再一个这IO    按着 与IO 样连的东西  再上电  他就正常  可以正常关机  开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psout是67脚,67脚待机时有3.3v,按下开关时为0v。松开开关又恢复3.3v。这种高-低-高触发 ...

没有看错啊,我在本子上做过笔记,触发顺序是68,67,73脚SLP-S3#无论哪种状态都是高电平,73脚我一般不去测量,而去测量71脚pwrok(待机0v触发后3.3v),最后是72脚ps-on接电源绿线。我忘了是哪块板子上测量的,笔记做的有误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点评):
恩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
很好呀
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