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顶星t-945gcm短路故障

楼主(2012-06-23):
一块顶星t-945gcm短路,开机风扇转半秒急停,拔下ATX12v后风扇能转。说明cpu短路,但是在测上下管时并没发现损坏,换了n个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都无果请师父们帮小弟分析下哪里有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1。CPU供电上下管
2   CPU供电IC
3   与12V相连的电容

网友:
cpu  好坏,,12v电容,上管下管,主控芯片

网友:
与12V相联的电容也对短路的

网友:
还是管子 只不过 管子坏的不明显 要仔细量 不要以为没叫的久是好的   要看阻值

网友:
停了能不能再开咯,而且有些场管坏了量不出来的,我遇到过一次,也是没量出来,开始12V和VCORE都对地了,拆了两个管子后不对地了,但还是短路,然后继续一个一个拆,从上管开始拆,拆一个通一下电,最后拆到一个下管的时候不短路了,要是管子拆完还短就开始拆电解电容。。

网友:
最后 还是管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