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下美格700p的驱动板上vga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2-06-23):
美格的这个显示器的vga线有问题了,用别的机器的线改的,但是不知道接口定义,装上不能用,求教下,谢谢了

网友:
显示器VGA口的定义:1红色,2绿色,3蓝色,13行,14场。

网友:
不知道定义的话,直接从显卡上的接口上对过来,(不清楚VGA定义的话百度上找,1.2.3为红,绿,蓝,6,7,8,为红地,蓝地,绿地,13,14为行,场,)都万能表的峰鸣档一一对应旧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