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3):
雷击的电脑键鼠不好使啦,能开机用u口的键鼠还要使,是北桥坏了吗,请指教
电脑

网友:
南桥,网卡,IO
同意楼主:
5.0
瑷儎爀鶭
同意楼主:

网友:
海参
同意楼主:

网友:
不应该是北桥吧 也应该是南桥 IO吧

网友:
不好使,还是不能用啊!这个问题要确定下来,和北桥有关系吗?这个问题也要确定下来、!

网友:
雷击造成USB不能使用100%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