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2-06-23):
1.我今天修了一块主板。一个是梅捷的板子。全板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复位也正常。但是让雷给打了。大家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
2.还有个问题就是铭瑄的主板总线电压没有。我量到连接一个MOS管,控制级电压很低。连接到一个叫RT8105的控制芯片,测试这个芯片坏了。大家能告诉我这个芯片RT8105拿什么可以代换吗???望高知,谢谢了

网友:
梅捷的是什么故障,你都说不明白,让别人怎么帮你。雷击网卡一般都跑不了,先拆了看看

网友:
让人远程给你修板吧,哥们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了,再上来!第一个什么问题啊,都正常,又被雷击了,不太明白!第二个,你所说的那个芯片坏了吗?确定坏了吗?原型号代换!

网友(2016-07-30):
雷击先拆了网卡,,,,,RT8105用rt9214 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