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严重烧伤毁容后的长城电源维修后的故障求助

楼主(2012-06-23):
今天拿了一个辅助电源输出电路大面积烧坏的长城ATX-300P4-PFC电源来学习维修,拆开电源后一看,保险丝给废了,T1,T2变压器旁边烧成黑呼呼的一片,经拆卸元件测量,烧毁散热上的开关管Q2(C3866),同Q2接地连接的电阻R14(0.5欧),驱动管Q4(C1815),连接Q4基极同C极之间的电阻R15(1.5欧),连接T1第二绕组同Q2基极之间的电阻R12(100欧)和二极管D6(4148)都烧坏,全换上后,用万用表1*1K档测市电入线点电阻,表针慢慢同上到200K左右,应属正常,接上市电手工启动电源,风扇没转,测紫线,KA7500B的12脚都没电压,(注,网上的大佬常说没此电压多数要查初级电路,特别是辅助电源输出电路,不知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判断办法),故放弃次级电路的查找,重点放在电源的辅助电路上查找原因~~,
测C3866基极对地电压是0V,C极对地电压是320V,E极对地电压是0V,Q1(13009)基,E极对地电压都是0V,C极对地电压由15V右慢慢减为0~4V,Q2(13009)基,E极对地电压都0~6V左右,C极对地电压是320V,Q4(C1815)三极对地电压都是0V,好像也正常,应该量哪里啊?有没有大佬指点迷津啊?

网友:
烧糊了还修啊,还好我这里不缺电源,坏了直接换

网友:
俺这里好的电源搞批发都有,没值几个钱,就是用来学习学习,其实电源的价值那东东要看你是站哪个角度了,在大公司,一坏了就去换个新的要100大洋左右,要是说电脑坏了,拿出去修的话~~,就拿电源做做文章也能入袋几十大洋的。。。。。。何乐而不为的~~
再加上电源哪东东三二年是高危发作期,元纸好玩啊~~

网友:
我回复个修电源银纸好玩的贴子管理也也封我的话,天啊。。。。。。。。

网友:
烧糊了 是修不到了

网友:
太严重就换板算了 不钻牛角尖

网友A:
有点看不懂,Q2到底是C3866?还是13009?叙述问题能否清晰一点啊?总的感觉好像辅助电源的工作不正常。

网友:
为了积分能看图 所以我回复啦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B:
重点查辅助电源的振荡电路,包括电阻、电容、振荡管、和变压器等。

网友:
找不熟烧糊的修那样慢慢积累经验,再找烧糊的修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看不懂,Q2到底是C3866?还是13009?叙述问题能否清晰一点啊?总的感觉好像辅助电源的工作不正常。

不好意思,打错了,Q3是C3866,Q1,Q2是13009,我已锁定辅助助电路上寻找答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辅助电源的振荡电路,包括电阻、电容、振荡管、和变压器等。

谢谢大佬级人物的指点,我正在尝试。。。。。。。。

网友C:
烧得好重,电路板没烧断吧。

网友D:
电脑开关电源还是好修的,我一次修了5台,都修好了。

网友:
拆下T3变压器,量过绕组N1,N2阻值近0,没断路装回,卸下辅助电路的所有电容,二极管也量过没事,又装回去,(瓷片电容不会分别好坏,拆好电源的换上),现在一个掉样,看来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又起用最原始的内功--乾坤大挪移,从好电源把器官逐个换过来,一个一个地试,怪事出现了,在辅助输出电路中由三个元件C7(103瓷片电容),R11(100K欧),D8(4148红色二级管)组成的反峰吸收电路,好的电源对地电压达到400多伏,把三个元件换到有问题的电源上对地电压才300多V,换下来的三个元件装到好的电源上一量,对地电压怎就300多伏,电源又能正常使用,唉什么玩意啊,都说当年选择专业时学医还好过,人体器器官有血型抗体,不通这个掉电路板也有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得好重,电路板没烧断吧。

电路板没断,不过,我用50W的烙铁拆卸N次了,有的点因抽烟时吸锡速度慢了一点有的焊点有点松了~~

网友:
折腾了一个中午,终于把深藏不露的坏元件给俺找出来了,一个曾经欺骗了俺感情的家伙T3变压器,其N1,N2绕组线圈测过没事啊,解剖开来掉拉出比长城都长的肠子--铜丝,每条都没断啊,可能是中途给短路了吧,为何哪细细的铜丝没腕口粗啊,那就发达了,少少也能搞个1万8千的。。。。
原因分析:可能是T3变压器N2绕组短路,导致N2绕组的300V电压直接通过,没有起到N2线圈电压上正下负的作用,使辅助电路起不了循环振荡作用,致使辅助电路没有电压输出,分析不知合不合理,让各位大哥大嫂见笑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

网友:
有没有这个价值维修啊?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加振铃信号来测辅助电源变压器线圈的好坏,高压损坏后这个变容易短路。

网友:
楼主不要把问题纠结在这三个元件上,这不是问题所在,继续乾坤大挪移——这也是个方法,我曾经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开关电源还是好修的,我一次修了5台,都修好了。

高手啊,我也正在学修电源

网友:
网上找个ATX电源的图纸对照着修,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