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问后极短路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2-06-23):
另外前,后极怎样分。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负载为后极

网友A:
按电流的流向区分前后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电流的流向区分前后吧

哥能在说明白点吗?谢谢!

网友A:
比如说1.8V经N沟道场管变为1.2V的电路,电流是从N管的D极流向S极的,
那么D极这边的电路就算前级,S极这边的电路就是后级。后级短路就是指1.2V这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1.8V经N沟道场管变为1.2V的电路,电流是从N管的D极流向S极的,
那么D极这边的电路就算前级,S极这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后极短路,只不过是专业术语而已!并没有绝对性的,只是相对而言!

网友:
说的很明白 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也可以笼统的讲3 5V后续为后级电路,也是开启二次电源电路,1。8 1.5 1.2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