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加热指示灯不正常,是负温系数的热敏电阻虚焊不好造成。

楼主(2012-06-23):
     我的936焊台好久没有用了,今日拿出来换一个新烙铁头,看如何,结果加热指示灯跟平时的亮停节拍不一样,调在摄氏300度上温度不够,不能焊接。
    后来注意观察加热指示灯,加热时灯亮,停止加热时灯灭。观察的结果是加热时间短,停止加热时间长。而且调整温度旋钮向高温区调的时候,加热指示灯不会马上亮起,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亮,显然不正常,一般只要调整温度旋钮向高温区一调马上加热指示灯亮就加热。有时候有正常,多数不正常。怀疑是不是负温系数的热敏电阻快要坏了或者是接触不好,有虚焊。拆开烙铁头,四线发热芯,发热芯的阻值跟好的发热芯的阻值一样,而且把发热芯放在白炽灯表面,负温电阻有变化,逐渐减小,应该为正常。这时检查焊点,在放大镜下一看,用手摇动负温电阻的一引根线,感觉有点似动,焊下处理镀锡后,焊上。一切正常,恢复了以前的状态,在300摄氏度焊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