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怎么用啊

楼主(2012-06-23):
万能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怎么用啊
里面有七个可调电压,维修时怎么调成笔记本对应的电压
笔记本上面有标注没有,或者说一个接口是不是都对应一个电压

网友:
大多数笔记本的底部标签都有标注需要的电压的。按标注的调

接口和电压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网友:
先看看笔记本后面电压是多少 就可以调了

网友:
这种头就是一个对一个的口!绝非万能!

网友:
谢谢大家,如果后面没有标注,或者标签没掉了,那怎么办,能不能先从12V试起,就是从小电压开始,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大部分都是19V,戴尔是19.5,部分IBM是20,其他的基本是19,还有小本可能是12V

网友:
安装系统的时候,客户没带电源,笔记本又没自带电池,这时候先从小到大,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