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PL-A7G关机后自动开机,正常点亮。

楼主(2012-06-23):
映泰945PL-A7G关机后自动开机,正常点亮。 一般都是哪里故障啊,有没有速成的啊~~~解救下~

网友(点评):
你这个基础最好是让懂的人修

网友:
  是通电后自动开机 还是软关机后自动重启

网友:
检查触发点电压?

网友:
一般要换南桥

网友:
我遇到过,在BIOS里设置好的!

网友:
是否被雷击过?如是是被雷击过就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