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 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2-06-23):
DELL 1536 密码谁会解
编号 #161NH2X-595B
DELL

网友:
下过一个算号器 密码jn1snn66 可惜不对

网友:
看看一密码芯片不?有的话换一片空的密码芯片试试没有可以刷BIOS就OK啦!
同意楼主:
5.0
BLFMYSO
同意楼主:

网友:
直接换个BIOS 轻松搞定

网友:
一般也就换码片和刷BIOS,要不就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