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图什么意思?求大家解读一下啊。

楼主(2012-06-23):
[求助] 这图什么意思?求大家解读一下啊。 看的时候用鼠标左键点一下图,图就清楚了。PS(有人不知道这个)。

网友:
保护电路的啊

网友A:
那为什么,裸板待机的时候,这几个22欧的电阻很烫?待机在0.180左右,摘了22欧的电阻,待机变成0.080.按开关不可以触发,开机键上有3.3V。按下开关,有低电平。

网友:
这个前几天就有人问过了,放电,
就是关机后,放电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各分组供电的关机放电回路。

网友B:
关机时的放电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时的放电通道

但是为什么那个几个22欧的电阻会发烫啊,还在待机下。

网友C:
正常工作时提供电平转换,关机瞬间,为各支路电压提供放电回路,以确保下次开机时的正确时序

网友:
这里有短路。

网友:
暂时还看不懂。。。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裸板待机的时候,这几个22欧的电阻很烫?待机在0.180左右,摘了22欧的电阻,待机变成0.080.按开 ...

明显有短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时提供电平转换,关机瞬间,为各支路电压提供放电回路,以确保下次开机时的正确时序

如果把最后一个mos管摘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明显有短路嘛

我知道有短路。但是为什么这里会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有短路。但是为什么这里会短?

转个图纸过来帮你看下

网友E:
中间的五个管可以摘,两边的摘不得。你是哪个电阻烫?把烫电阻下面的那个MOS管摘掉就不烫了,摘了最好补回一个好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间的五个管可以摘,两边的摘不得。你是哪个电阻烫?把烫电阻下面的那个MOS管摘掉就不烫了,摘了最好补回一 ...

都烫!这电脑拿来的时候最后一个mos管已经被人摘了。我量其它的mos管都是好的呀。没有击穿啊。

网友:
典型的广达放电回路,为了保证主板上电时序的严谨,防止触发时间较短内的误动作,做的放电回路,电容可以储能,你立刻关机,然后马上关机,试想电路中还有电,你的电压早就出来了,当然也是很短的时间,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那样的情况

网友:
广达的设计  我理解为保护的作用      上电时序有先后

网友:
广达放电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 很明显是SUSD接的一个MOS管被击穿了 把它换掉就可以了 你把22欧的电阻摘掉了 肯定会把后面的芯片烧掉的 祝你好运了

网友F:
应该是复位电路
木易龍
复位?想不通你的逻辑 这就是个放电电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复位电路
复位?想不通你的逻辑 这就是个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