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贴片电容的好坏,

楼主(2012-06-23):
另外它有极性吗? 先谢谢了!

网友:
无极性,可以用数字电桥测。

网友:
贴片电容有两种,一种没有图案和数字,一种黄色有数字的就是钽质电容,就是有方向的了

网友:
我用简易电桥LC200A测量,,,,

网友:
在维修的环境下,也就是在没有专业精密工具的情况下,只能定性的简单的测量其是否有短路或者有无充放电特性以及粗略的测下容值。。。。。。。。。。。至于极性,就要看是哪种贴片电容了,普通的陶瓷电容是无极性的,而像钽电容的话就是有极性的了。。。。。。。。

网友:
咋做维修一般就是测有无短路   还有就是怀疑其有问题就直接换

网友:
一般万用表只能测其有没短路

网友:
电容容量变小不能测,要用专用工具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