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明基S31进水机器。曲折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23):
[原创]明基S31进水机器。曲折笔记本维修

这机器是我一师兄拆的,他把玩了半天,没看出问题。开始就是进水嘛,取下主板上BGA烤,烤完后他量没有3V 5V 待机电压。他其实比我还水,他搞不定,(呵呵开玩笑的)。然后我就自告奋勇,(其实我也才学3个多月),找到图纸查明原因,原来是待机芯片19V供电线断了,直接飞线,飞好,一看还是不对,我又查,又断了一根线,*脏话*,这机器怎么断这么多线?二话不说,飞线,看图一红一黑两线飞好后,待机有3V  5V  了于是兴奋了,马上按开机键,*脏话*,上电大短。哎,没思路了,待机正常电流0.006。一按开机键,可调电源上到0.6就短了,马上又掉回待机0.006.而且可调电源发出啪啪的声音,明显短路了,于是直接把后继一个个断开,我先断的内存供电,断好后,上电还是短,马上又断CPU供电,哈哈,奇迹出现,按开机键不短了,电流上到0.3了,那么我就查,最后确定是CPU供电芯片坏了,看图换好芯片后我以为可以亮机了,但是我按开机键,机器上到0.4电流不动了,我一量CPU电压,木有,怎么会木有?我拆掉CPU后CPU电感上有电,但是一上好CPU,电感就没电,这是什么怪事?最后我发现,我CPU供电芯片没焊好,我汗,,,,于是用烙铁4面拖了一遍,OK,哈哈,心想这下好了吧?开机,电流上到0.9,心里暗想,成功了,此时,妈妈的,屏幕终于亮了,但是是白屏,,白屏啊。心碎了,一摸北桥很烫,北桥是945集成显卡北桥,这种桥一般发热没有多大。果断做北桥。在料板上取了一个桥做上去,哎,不亮,这是,我问我师父有木有这个桥,他说有,哈哈。他马上给我拿了个新桥。我仔细一看这个945的北桥,和板子上的桥,型号有细微差别,外观一样。我问师父,这可以代换吗》?他说可以,我就又做上去。哎,又是悲剧。不亮,而且电流一直往上跑,没有停的意思,都跑到快2.0的电流了,还是不亮。这机器亮机大概在0.9左右。哎,,,心碎了。快下班 了,师父在商家那里订芯片,于是我让他再帮我定一个,。到了第二天,我那天一直忙其它事,直到下午快递到了,芯片到了。我怀着忐忑的心,做上去。我先是裸板点,没接屏。电流上到0.9左右有跳变,哈哈心想这会电流正常了,此时师父站在我后面,他说了一句,肯定不亮。我心咯噔一下。心里不甘,于是上屏,奇迹出现了。久违的BENQ画面出现,激动万分啊,废话不多说先上图。中间很多时候我就没拍图。这时我以为好了,装上硬盘,发现机器认不到硬盘,哎,这机器毛病真多啊,上图,最后我找了个我们的试机硬盘装上,可以认到,而且我还导了系统,上图先,修到这里,哎。心里想想。挺欣慰的。马上报告师父,师父说硬盘也坏了的话,那就不修了,顾客,花不了这么多钱。哎,心里又咯噔一下。悲剧了。一个硬盘320G要300多块加上我们的修板费,要500左右。哎。哎哎,哎哎,最后只有叹息。

很给力,三个月啊
悲哀啊
三个月的身手,好功夫了

网友:
楼主思路太清楚了!

网友:
进水腐蚀太厉害的我们一般不休

进水太厉害了,返修大,有次一个客户拿个华硕的本来,说键盘上只进了一点水,我把底盖拆开,硬盘那里都装满了,我滴神啊,这就是一点水

网友:
进水机修得心碎啊

同意

网友:
进水机修好也不保啊

网友:
好不容易才修好,要是出不起钱就悲剧了。。。。

网友:
牛X ,人才啊,你现在在哪学啊

网友A:
你师傅也不错啊,比较民主,可能他认为你修不好,还依然给你订配件啊,人不错啊,兄弟你要好好干啊

网友:
进水板子后遗症比较多啊,兄弟测试好在给客户啊,麻烦

网友:
3个月就有这等水平,高手,看来要加紧学习啊!

网友:
学习咯,写的不错哦m

网友:
硬盘坏了直接告诉客户,你就收维修主板的钱就行了,换不换硬盘客户拿回去就和你无关了

网友:
进水要么很简单,要么修得你喊天!

网友:
我感觉楼主弯路走的不是一般的多哦 我也是学徒 不过你居然都没测试就去加电我不得不佩服 而且北桥发烫你都没写去测试下电压是否正常就去搞桥  要是在我们这里还不被骂死 要知道 缺组电压芯片一样会发烫的 不过我不知道你是否是没写这些 呵呵 一点个人看法

网友:
主板上只要不取掉重要的,器件,加电是没事的,电源插一下就拔,一般不会烧东西。PS(个人意见)。插电之前当然打过,公共点的对地阻值。电压都上到0.9了,北桥怎么会没电?PS(我当然量过电压),屏幕可以亮,而且是白屏,说明,显卡应经有动作出现,但是就是没有画面,因为显卡和北桥集成在一起。所以果断做北桥。就不要扭扭捏捏怀疑自己的判断,PS(如果,你有了判断,而不去验证。那么这块板你就修不好了)。

网友:
不错,三个月能有这个水平很不错了,有前途

网友B:
目测   你那CPU供电芯片好像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   你那CPU供电芯片好像掉点了

那是焊膏变黑了,在CPU供电脚上

网友:
我也在修CQ40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师傅也不错啊,比较民主,可能他认为你修不好,还依然给你订配件啊,人不错啊,兄弟你要好好干啊

师父人真的很好。我今晚犯了一个大错。他都没说什么!他还安慰我!哎。上哪去找这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