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0A装显卡驱动死机

楼主(2012-06-23):
联想天逸F30A在进系统时灰屏,死机.禁用显卡驱动可进系统,其他一切正常.换了显卡故障依旧.每次将主板放电,静待20分钟左右开机却可以驱动显卡正常运行,重启又是在进系统时灰屏,死机.正常进系统时关机,如果不放电等多久再开机也是同样的死机.哪位遇到过这样故障?或谁知道显卡驱动后和哪些信号有关?请别告诉我可能是显卡没做好,南北桥坏,或刷BIOS等等.知道的请直说就行了.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显卡和北桥各电压测量也没发现异常,CPU供电跳动很大,锯齿波一样的电压令我开始怀疑是CPU供电不稳造成.但我设置成单核运行时CPU供电比较稳定,而且在正常进系统的情况下和故障时CPU供电没什么不同.也可以排除CPU供电不稳导致死机.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搞好没,我现在有一台f30a的笔记本,装上cmos电池可以开机但是不显示 ,不装cmos电池可以开机,但是关机后,在开机就不显示了,电流跑到1.13左右。要把cmos电池拿掉,和电池拿掉,等几分钟,又可以开机了。这个原来是显卡问题,把显卡做好了,现在就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你这台和我的应该是同一通病,只是故障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已.我的是南桥的外围元件问题(也许很多人会和我一样想不明白),本想揪出元凶的,但由于客户催得紧,没时间去查,给客户换了主板.如果你的修好了,请说一下,看看是不是同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