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检测卡代码是96

楼主(2012-06-23):
所有 的东西都重新插了。还是不行啊。。反正无论做什么都不行。屏幕不显示。。如果不插内存就卡在C1。

网友:
代码卡不会看就难修机器了

网友A:
内存的问题 你上点除锈润滑的油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裸检下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B:
你除了看测试卡的代码,没有测量板上的电压等各方面的数据吗,传上来帮你分析。

网友:
只装内存,什么都不要装,跑一下试试,看跑什么

网友C:
没有过显卡 我想你应该重点放在这里

网友:
显卡不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过显卡 我想你应该重点放在这里

是独立的。我拔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问题 你上点除锈润滑的油

内存换插槽试了。一样的。反正是过了内存的。如果不插内存就是C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除了看测试卡的代码,没有测量板上的电压等各方面的数据吗,传上来帮你分析。

现在正想学习维修主板。呵呵。慢慢学

网友:
代码96,没意义,测主板电压正常,就一件件换来试试

网友E:
内存坏了 要是换一条还没好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独立的。我拔了。也一样

刷一下bios 试一下 可能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一下bios 试一下 可能就能解决问题了

什么都开不了怎么刷BOI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坏了 要是换一条还没好 有可能是南桥

我刚刚用吹头发的电吹风吹 下南桥。倒是好了。谢谢啊。

网友:
用吹头发的电吹风吹 下南桥。倒是好了
真牛啊!!!!!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1

网友(2015-04-02):
我刚好也遇到两个主板检测卡跑96的不知道啥问题什么都换过还是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