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 G12 屏幕摔了,黑了一个角,还能修吗?

楼主(2012-06-23):
如图,用手按下黑边缩小,不按会扩散的比较大,关机放一晚早上起来基本没有黑块了,只有一点点,时有时无,啥原因,自己能搞好吗?

网友(点评):
这个只有换屏 能修就是神人了

网友(点评):
你要是能把破碎的玻璃粘合好了,这个就可以修

网友(点评):
这问题没得修吧

网友:
这是液晶版 但是是屏挂一点勾 你可以到专业手机维修店里面让他们给你披建

网友:
这个估计只能换屏才能根治了

网友:
屏破了..修不了了..只能换屏了.

网友:
我看也是,只能换屏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根本修不了,,,

网友:
只能换屏了,没法修,手机屏液晶部分跟玻璃基板是一体的

网友:
将就这用吧 ,

网友:
屏坏了 要不看看能不能清掉里面的漏液

网友:
将就着用吧,不然就只有换屏了

网友:
挂了……无法修复

网友:
不能修了吧

网友:
只能换屏 修是不能了

网友:
都漏液了,修不了了

网友A:
屏碎了只有两种选择1将就用,2换屏别无它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碎了只有两种选择1将就用,2换屏别无它路。

是这样的,先将就用,哪天再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