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网卡芯片刷BIOS后 MAC地址问题

楼主(2012-06-23):
各位同仁,本人以研究出来了,小网卡的MAC地址是写在BIOS里面的 要是刷新了BIOS后 会报错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要会玩WINHEX 的朋友们)  在刷之前一定要看看主板是不是这种小网卡芯片 无MAC BIOS芯片的主板,如果是就要把原来的BIOS备份出来,用编程器查找(主板上一般都有MAC地址的  16进制的)查找到后,记住它所在的地址然后用WINHEX打开BIOS程序,找到刚刚的地址从此地址的地一个字节到后面显示都是FF的开始,复制,再打开新的BIOS程序,找到同样的地址粘贴,保存,搞定。  再刷,上板  绝对OK,  实验两次了 都成功了。,而且这个BIOS保存好以后碰到这种板就直接刷, 省的进什么DOS 刷MAC,太麻烦了。。。。。。。。。。

网友:
明天再上图,现在在家里上网的

网友:
楼主,那个WINHEX怎么知道是网卡的MAC,从哪里开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