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CQ45充电问题

楼主(2012-06-23):
一台惠普cq45机器 电池 电源一起用充电不到2分钟自动关闭电源用电池 重新拔掉电源再插也不行 单独用电池正常 单独用电源也正常 奇怪的~~~ 大家给点建议
掉电

网友:
用的是假适配器!!!

网友:
同楼上的 你用的是可调的还是原装的

网友:
适配器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原装的 国产的 电流表都试过了

网友:
买个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查下电池的温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