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每次开机时间日期恢复出厂状态

楼主(2012-06-23):
维修一台电脑每次开机必须按F1,并且时间日期回归到出厂设置状态,有时短时间开机正常,主板电池已换,请问大家还会有哪里能引起此故障?谢了

网友:
电池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把跳帽换了试一下,不行做下南桥

网友:
检查下CMOS电路中的二极管好坏

网友:
在BIOS理设置下,或者刷下

网友:
从新设置一下bios。

网友:
电池啊 有没有电啊  刮刮跳帽 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主板背面CMOS电池的正负极看有没有3V出来,如果没有,在电池的接触点点锡加焊一下!如果有,查查附近的三极管,再不行,搞搞南桥!前提是你的BIOS程序设置正确了!

网友:
COMS的电路查一下,看看电压是在哪里没有了,这种就是RTC 的电路。

网友:
这是因为BIOS里面的启动第一选项是软驱启动,还有一个原因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软驱开关有没有关闭 ?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 的问题 建议刷下BIOS

网友:
关软驱试试,不行,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电池没电了啊 信息保存不了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换个试试

网友:
再换块电池,把BIOS设置重新设置一下。再不行楼主不是专业的也别修了,凑合着用吧,你别把主板再弄费了!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这几天太忙,还没顾上检查。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