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艰难笔记本维修,师妹粽子太给力

楼主(2012-06-23):
DELL 1427笔记本维修一台,板号LA-4841P,PM45+ICH9,geforce 9300m独立显卡,仁宝代工。

本本故障是进液(好像是面汤),机主放置一段时间后开机,主板冒烟。去维修站被告知必须换主板,维修费用够买一台好的了。

本本到我手里后,拆机,发现进水部位在键盘下,南桥附近有进液腐蚀的痕迹。小心处理腐蚀处,用酒精仔细清洗,发现三个电容腐蚀。按照图纸更换了同样参数的电容。

接下来先不加电,测量各处阻值是否正常。先测19V电源输入接口,发现对地电阻仅10欧左右,明显存在短路。进一步测量隔离保护电路的PQ5击穿。PQ5为P沟道场效应管,Pd=-9A,用11A的管子代换。接下来测量主供电B+对地阻值也在10欧左右且不稳定,说明是B+短路导致PQ5过流烧毁。下面必须查出B+短路的原因。

该本本的B+分为很多路,分别产生5V、3.3V、1.8V、VCCP、VCORE等各处电压,每一路均有焊锡跳线,焊开即可断开该路。断开PJP14、PJP16、PJP17、PJP19,焊下PL10,B+与后级电路之间均已断开,这时再测B+仍然对地短路,百思不得其解。

无奈,只好祭出烧鸡大法,可调电源加在B+和地之间,电压慢慢增大。我的习惯是小火慢烧,电流不超过1A,以防故障扩大。先将电流调到0.5A左右,手摸各芯片,没有一点温度,真是奇怪。只好再加大电压,电流已达1A,芯片仍然无温度。这时主板飘出一股糊味,马上拔掉电源。

再仔细阅读图纸,发现B+还为显卡供电。用鼻子仔细闻闻,发现糊味是从显卡附近散发的,手摸PCB还有点温度。拆下显卡板,恍然大悟,原来显卡插槽处的PCB已烧的焦黑。是主板高温炭化后导致层间漏电。

测量发现主板和显卡板B+所在的PCB均已炭化,对地漏电。只好学习关公,刮骨疗伤了。将B+对应的铜箔去除,将炭化PCB掏出一个洞,用502胶水将洞填上。显卡B+供电用粗铜线飞线连接。经处理后B+对地阻值数百千欧,已经正常了。

接下来,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A正常,5V和3.3V也出来了。以为大功告成了,按电源键,电流直接跑到0.6A左右,无跳变。

手上没有检测卡,不知道跑码情况,看电流是没有跑码。于是测量CPU的工作条件。按上电时序,先测量各处供电均正常,CPU核心电压也出来了。示波器测量时钟芯片有波形输出。复位信号PCI_RST#和PLT_RST#也都出来了。刚解决了B+的棘手问题,又遇见了另一个更麻烦的问题:电源、时钟和复位都正常,不跑码!

测量了一下CPU到北桥、北桥到内存的数据线、地址线的阻值,都是正常的。刷了BIOS故障依旧。自此,维修陷入困境。想起今天是端午节,人家高富帅在外面玩的玩,泡妞的泡妞,我一屌丝宅在宿舍里修本,顿觉无比苦逼。这时,一师妹来电话,送我粽子。有了师妹的关心,顿时心情无比舒畅,信心大增,今天一定要搞定这个破本!

仔细观察主板,进液腐蚀的地方有些异样,用放大镜仔细看,好像有断线。刮开阻焊层测量果然断线!再一次仔细排查,一共发现3处断线。小心飞线接好。再次上电测试,电流跳变一次后停留在0.8A左右。

看电流是CPU已经运行,内存不通过。测量和内存相关的电路均未发现异常,维修再次陷入困境。哎,先休息一会儿,吃师妹送来的粽子。正吃着粽子,突然看到本本C壳上的贴纸:“标配DDR2 800MHZ内存”。这个本本来我这里的时候没内存,内存是我自己的。难道是内存不兼容?

马上查看我的内存,是南亚DDR2 533的。换了一条现代DDR2 533的条子,故障依旧。难道是这个本本不能用533的条子么?但手里没有667和800的条子了,只好找朋友从他的机器上拆了一根三星667的条子。插上后,电流跳的那叫一个欢!立刻接屏测试,亮机,此机修复!

后记:其实此机故障并不复杂,就是进液导致显卡附近PCB炭化短路,烧毁隔离保护场效应管,并腐蚀了南桥附近的PCB导致断线。在维修陷入困境的时候,师妹的粽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能修复此机,有一半粽子的功劳。

网友:
楼主的 功底子比较深厚,,,1427这本好像有个通病

网友:
附上此机图纸

网友:
显卡咋接线的,粗铜线在哪里飞的,有图吗看下

网友:
应该还是师妹给力啊。

男的吧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很 给力的帖子

网友:
师妹的靓照怎么没弄上来

网友:
加精处何在?

网友:
师妹的粽子真给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电池旁边那根白色的线就是。板子修好了才拍的照片

兄弟 能不能进BIOS 帮我看下BIOS版本!我的刷了最新的BIOS 有线网卡感叹号了!

网友:
不错呀 ,要是我早没心情整了

网友:
楼主飞的B+线一定要粗,不然带不动大电流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显卡插槽那PCB直接烧糊了,显卡板也短路了,直接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 能不能进BIOS 帮我看下BIOS版本!我的刷了最新的BIOS 有线网卡感叹号了!

刷个bios吧,第一次遇到这情况时,快折腾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吧,第一次遇到这情况时,快折腾死了

刷了3个了  都是的 你那边 还保存好的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了3个了  都是的 你那边 还保存好的了啊?

明天帮你找找,应该是备份过

网友:
自此,维修陷入困境。想起今天是端午节,人家高富帅在外面玩的玩,泡妞的泡妞,我一屌丝宅在宿舍里修本,顿觉无比苦逼。这时,一师妹来电话,送我粽子。有了师妹的关心

看到这里我有点怀疑楼主是女的

网友:
修本细心就好啊。。

网友:
进水机器啥都会出现    学习了

网友:
帖子写的很好,很有意思。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帮你找找,应该是备份过

兄弟 找到没?

网友:
我那破师父  为什么不收一个小师妹呢  给我鼓励鼓励  修板子 信心大增

网友:
这刮骨疗伤太神奇了,牛啊

网友:
还是有师妹好啊,修板子都有动力!

网友:
修进水的眼力好会事半功倍

网友:
師妹萬歲.................

网友:
对啊    楼主的刮骨疗伤很牛    让我又长了见识了    不管修什么机子都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1427 备份的BIOS  找到没?

试试这个,刷上九ok

网友:
看标题以为   “有一个绰号叫“粽子”的师妹艰难维修DELL 1427”...

网友:
运气比较好,烧成洞的地方没有别的信号线。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佩服啊

网友:
细线就用几根缠在一起了

网友:
神人啊,吃粽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