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维修成果+疑问:CPU问题能导致花屏吗

楼主(2012-06-23):
今天接了个INTEL775,奔D2.8的机器,500G硬盘,带个并口光驱(去年4月装机,要价2200元,利润可观

不?)客户报故障是玩着游戏突然就黑屏了,从那以后就起不来了。而且以前有过玩着玩着自动关机的现

象。我看了下后面板,集成显卡。
接上电源和显示器,鼠标键盘,按电源键,CPU风扇转动,无自检声,然后风扇一停,又开始转动,显示

器始终无动于衷。
最开始我怀疑是集成显卡完蛋了,想用手摸摸各个芯片的温度,结果手轻轻一碰CPU风扇,擦,那破

玩意整个都晃了一下,得,马上拔电源,手晃了晃CPU风扇,不知道哪个蹩脚的东西给安得风扇,压根就

没固定住,这种四脚开膨胀螺丝的风扇也确实不那么让人省心,我上下风扇3次,偶尔也有一两个脚固定

不好。

拆下风扇,看了看CPU表面跟风扇下的硅胶,都成了TNND干水泥了。擦干净原来的,抹上硅胶,上风扇,

上电,开机,哎?还是黑屏.....
纳了闷了,四处看了看,按了按,又开机,靠,终于有点反应了,主板界面花成一片.....
会不会是长期过热导致CPU报废了?找出相同的CPU替换上,开机,好,亮了,不花屏,顺利进入系统。再

弄下我的CPU,把原来的CPU换上,靠EST,亮了,不花屏了?哎?我纳闷了...先不管了,进入系统操作

了下,没事了。。。再重启几次,依然那么顺利的启动了。乐滋滋准备给客户打电话通知取机器的时候,

眼前又是一黑...破玩意自己关机了.....
靠靠靠EST,这咋回事?
想来想去,应该还是在这个风扇上,会不会这么个蹩脚的风扇转速不够,降温能力不行啊?
DEEPCOOL,九州风神伺候,替换上之后,试机半小时...再没出现自动关机的现象....
通知客户取机...钱到手...

可是我还是纳闷啊,一直听说显卡导致花屏现象,难道CPU出现问题也能导致花屏?还是说我今天只是解

决了温度问题,显卡问题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CPU核显
这种问题散热做好就可以解决

网友:
哇,电脑产品果然是意想不到啊,问题千奇百怪,楼主真细心

网友:
有些主板集成显卡参数是由CPU而定的      显示有问题有时和CPU有关系的

网友:
温度过高导致自动关机这个很常见,花屏的感觉是cpu放不好吧

网友:
没见过因为CPU花屏吧

网友:
集显的主板花屏有时候跟内存都有关系的!

网友:
算你走云啦!遇到一个这么好修的!cpu过温导致的花屏现象很常见啊!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显卡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我到时见过因为内存花屏的,还没见到因为CPU花屏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呀

网友:
重来没见过CPU导致集显花瓶只见过 内存!

网友:
应该只是接触的问题,有可能内存接触不好,CPU接触不好的问题,你碰碰就碰上了,运气不错,

网友:
我碰到一片754的CPU问题花屏的,集成显卡内存不好花屏的碰到多一点

网友:
可能显卡要数据要经过CPU处理呢,我瞎猜的。

网友:
内存花屏的去昨天就看到了。

网友:
见过 amd intel cpu花屏的

网友:
见过内存花屏的,显卡花屏的,集成显卡CPU花屏的

网友:
大家是一家都有联系

网友:
这个CPU还真耐高温啊,居然没烧坏

网友:
没见过CPU导致集显花瓶只见过 内存

网友(2012-11-05):
我今天就碰到一个AMD4400+CPU不行造成花屏的,换了一个CPU就好了。一点没错,CPU会造成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