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Hans.G2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5~10分钟出现屏闪

楼主(2012-06-23):
开机5~10分钟闪屏,关下液晶后再开又可以显示,但过5~10分钟又闪屏。这个闪屏不是黑屏,是图像出现闪动,无法看清不能使用。对一些可以加焊的地方都进行了加焊后,还是如此。急求帮助,多谢!

网友:
大哥你说清楚OK光加焊不起作用 通电12V 5V 正常吗 还有灯管都试过都是好的?一个一个排除 你这样瞎猫撞到死老老耗子不容易的 个人观点 一般思路 直接先点屏 屏是好的 都能修好 再进一步确定故障所在

网友:
找套通用版试下是否一样问题先,如果还是闪屏,面板也是瀚视奇的话,很有可能是屏pcb板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哪一个元件热稳定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