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开机掉电

楼主(2012-06-23):
X61插内存到0.9有跳变掉电,掉电之后待机也没了,不插内存到0.7不掉电,插内存没报警,不插内存有报警,所有电压量过正常RST也正常内存阻值也正常,BIOS刷过故障依旧,,,求助大侠

网友:
建议做下北桥 ,还有内存地址线打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

网友:
应该是电压问题
插内存掉电
你看下北桥周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