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电路图中二极管的问题,有图无真相!!

楼主(2012-06-23):
大家看这个D504二极管的2脚是低电平,1脚是高电平,如果按照二极管的特性,是负极流向正极,也就是2脚流向1脚,那就把1脚的电源好信号给拉低了么,但是如果二极管2脚是高电平的话Q509就导通了,PROCHOT#这个信号就被拉低了吧。这个我分析的没错么!在看下图:
这个PD11电压也是3脚流向2脚和1脚吧,所以3脚的电压能影响2脚和1脚,而1脚和2脚电压影响不了3脚,因为这个二极管电流流向就是3脚流向2脚和1脚的吧,所以1脚和2脚那两个信号是3脚发出的!
在看上面这个D87这个二极管基本无争议,肯定是1脚和2脚电压流向3脚的,如果有错误分析的地方,还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基本是的  二极管单项导通

网友:
如果按照二极管的特性,是负极流向正极

错。稳压二极管才是负极流向正极,一般二极管是正极流向负极
2脚流向1脚,那就把1脚的电源好信号给拉低了

错。不是把电源好拉低,而是电源好信号低时会把Q509的G极拉低
1脚和2脚电压影响不了3脚

错,能影响。
所以1脚和2脚那两个信号是3脚发出的!

网友:
正解

网友:
楼主错得好多。。写这么多就因为一个二极管彻底没戏了

网友:
普通二极管是正向流向负极的,稳压是负向流向正极的

网友:
二极管的正负极楼主都不会分所。

网友:
二极管的特性楼主没说错,只是具体电路中的应用楼主错了一些

网友:
二极管的特性楼主没说错,只是具体电路中的应用楼主没搞明白而已

网友:
二极管的特性没错,只是楼主在具体电路应用中没搞明白而已

网友:
哎呀差点进了套子,把人都搞蒙了,一下没回过来,的确二极管的特性大多都是单向导通,正极流向负极,用数字万用表测的红笔和黑笔有阻值,红笔是正极

网友:
LZ在电路方面还得多多努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可以网上查一下关于二极管的资料

网友:
晕,二极管都搞不好,怎么样去分析电路呢

网友:
有点乱,现在怎么感觉正负极整的都不知是哪了呢

网友:
数字电路中的二极管大多是用做开关管,正负极直接的压降一般为0.3V-0.7V

网友:
楼主还在要好好学习一下电子电路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