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INTEL DG41主板的BIOS芯片在哪?

楼主(2012-06-23):
还在学习阶段,今天碰到这个板子,没找到BIOS芯片....

网友:
原来菜鸟挺多的

网友A:
下图中紫色圆圈内的芯片比较可疑,你把型号贴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图中紫色圆圈内的芯片比较可疑,你把型号贴上来看看

这么小吗?
具体型号我忘了,客户已经把机器提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吗?
具体型号我忘了,客户已经把机器提走了...

那个年代板子BIOS芯片多是8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年代板子BIOS芯片多是8脚的

那个年代.....这种775的板子很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年代.....这种775的板子很老吗???

这么菜 和你头像不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菜 和你头像不配啊

我的头像怎么了?

网友:
找25的芯片

网友:
BIOS 上面一般都有纸什么的

网友:
无语啊   学修东西首先得认识硬件! 不懂那个是什么怎么修啊!

网友:
没高清图不好看,一般是8脚,32脚的,8脚的有的很小,和有的小芯片很象。

网友:
先把各蕊片认出来,再修吧

网友:
BIOS造行都有点象,外面有外围,BIOS插在里面

网友:
BOSS貌似是八只脚的  比其他管子大一点 其实看型号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