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电源维修———(没完待续)

楼主(2012-06-23):
昨天买一个笔记本电源,客户都买了装好了准备走了,后来我说试一试,不试就麻烦了,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怪,新发的电源怎会坏,换一个通电电源指示灯亮,电源正常。看看,还有一个月就过保,问老板,说来去运费就二三十,自己研究吧!
     今天有空拆开来看一下,打开一看,傻眼了,好简陋哦!目测没发现异常。上图,
上万用表,保险,电感,可控硅,主控开关管,变压器测量都无异常,当测到光藕时,问题来了,上图,

如图,2是一个二极管值,1直通,明显不对,应该无穷大。暗想:此电源做工不敢恭维。但此光耦型号是ORIENT 817B,不知用什么可以代换,求各位老师解答,谢谢了!

谢谢给位回答哈!

hjq
817得取下来测量,估计前面还有问题。这个可能是“山寨”的LITEON.

网友(点评):
这里面还有可控硅楼主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只要是个管够就行了,显示器上面多的很,一边一个发光二极管,一边一个光明三极管

发光二极管就是个开关
显示器上面就有对好脚位就行。

网友:
这电源太山寨了,建议直接处理掉。

网友:
也就是修好后试机用,没事修修,我们这边主要是卖电脑的,现在这小城生意又不好做,闲的很!

网友:
817光耦,旧电源里面大把,前几天去电子市场我还顺便买了几十个,几毛钱一个。

网友:
这种多的很,电源里面

网友:
手机线充里能找到,一般开关电源上也易找到

网友:
主机电源里的都是817

网友:
这电源不敢用啊,直接榔头砸掉,害人的时候还没到呢,817可以用PC817换,只要是标有817的光耦都可以代换

网友:
有没有断开测量啊!!也许不是817坏了!!

网友(点评):
今天我又测了小它,发现又不短路了,也许是我上次疏忽搞错了,真是对不起观众!但是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这个电源未必楼主还想修好继续糟贱你的JJ吗?

网友(点评):
没事练手的,我也是新手啊!不研究何谈技术,我可还想有属于自己的小店呢!

网友:
现在的电源啊,山寨版的便宜,进价也就是二十元多点。里面的东西少的可怜,可这电源说用不住吧,也能用上一两年,有的好几年都可以。正品的电源里面的用料很充实。山寨版的东西现在真的是太多了。

网友(点评):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原装东西贵了!

网友:
这电源也太节约了。。。。。。。。。。

网友(点评):
是啊,外观看起来中规中矩大大的还可以,拆开一看,垃圾!

网友:
假冒的“LITEON”电源,赶紧退货吧。

网友(点评):
这是老板发的,成本也就三四十元左右!

网友:
还是原厂的好呀,水货太多呀

网友:
唉 新手  求赐教

网友:
这个电源让人看着心寒。

网友:
这种电源怎么拆的呀,用锤子敲开吗?

网友(点评):
这种用小刀顺着缝隙把两边轻轻花一花,然后用小刀插一点点进去,利用小刀的刀片宽度左右鳖,听见响了,用手掰开就行了,拆的好的话,基本完好,修好好后可用502示意点几个点就行了,方便以后!

网友:
真是山寨透了

网友:
中国不做山寨怎么养活13亿人啊;能山寨也是技术啊;

网友:
来自: 四川南充 来自 四川南充
(续)
上次因为自己吴测,感觉对不起大家,今天此电源终于修好赶紧发帖告诉大家真相,以示歉意。
线上图:
先来说说C点,C点是电感尖峰脉冲接收器电路中的一个二极管,在后来维修认真测试时,发现此管已击穿。
再来来说说上面AB点的电阻,我 在确定电源1次册再无其他元件损坏的情况下,并断开B点的那个B字下的电阻,(因为如果3843损坏,它的6脚输出经过此电阻到开关管,必然开关管跑不掉要烧。)通电测试,220V进,整流滤波后320V左右。正常,测3843的7脚无供电,它是经A点的2个100K电阻串联相接的,测得左边电阻左侧320V,右侧160V,右边电阻,也就是如图的A,B端,A端160V,B端无电压。不正常。拆下来量,阻值正常,但无电压,是为损坏。实在找不到104的电阻,后来就找了2个204并联代替。
换后,7脚电压出来了。8.3V,6脚1.3V,补上电阻,通电,电源指示灯亮,量输出电压19.3V,正常,维修结束!
上换好后的图:
损坏元件图:
修复后通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