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CF360导致我家保险丝总是烧掉

楼主(2012-06-23):
开机。。按启动键后 大概1分多种 家里的保险丝座就红灯了。这意味着保险丝有挂了 我家是16A的保险丝三个分别是  墙面插座  照明  和厨房  难道16A的保险丝不够吗,???

网友:
你还同时使用什么大功率电器么?

网友:
就是。。要算你同时使用的电器的总功率。。。

网友:
16A的保险是不够,小了一点。16A*220V=3520W。而CF360是3800W。

网友:
你自己计算一下,360全开的话,要到4000W.,还是找电工单独的给它供电吧

网友:
呵呵昨天在家休息。搞定了。买了个32A的空气开关。。不跳了。。哈哈哈。。谢谢各位啦。。给 失落园 朋友招个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