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5K1L集成主板(与5K1T独立主板是一个板型)自动掉电,艰难修复

楼主(2012-06-23):
客户带来的机器是SONY 5K1L是集成主板,板型和5K1T一样,只是没有独立显卡芯片,说是新加坡带来的机器,在那里维修过,也就是把风扇的红线直接接到usb供电处,心想大概这也是咋国人的修法,问题就是开机后只要运行程序,比方说看电影,打游戏就死机(其实是掉电),如果啥也不运行,裸机开着,开一晚上也没事,这毛病查过论坛里面其他高手的经验,基本是无效。用鲁大师测量,cpu和NB的温度其实不高,连40度都不到,当然是因为FAN强转的情况下。可是,鲁大师测量的风扇转速为0,也就是测量不到转速,翻看图纸5k1T,看下图很明白
测量Q12,发现3脚没有波形输出,测量Q12,发现1,2脚阻值只有20不到,找旧板拆个三极管还真不容易,就用个场管替代吧,替换好后,3脚出了波形,上级测试,心想这下没问题了吧,打游戏还是掉电,鲁大师还是测量不到风扇转速,这就奇怪了,波形已经出来了,而且是直接接入EC的,难道EC出了问题???只好买个新EC回来,由于焊接水平和眼里不好使,结果上了个新EC,居然不开机了,没辙,只好耐心的在上一个新EC,这回倒是开机了,进系统不忙测试游戏,开鲁大师,邪门了,居然还是无法测量到风扇转速,当然还是开游戏就掉电,既然系统测试不到FAN转速,那么在系统高负荷工作状态下,保护电路肯定认为是“温度过高”,而强制断电的,也就是温控电路在工作了,看图二,找出温控电路

SHDN#,这个信号大家都会很熟悉了,就是这2个混蛋捣蛋的,枪毙掉,卸掉R49和Q6,开机在测试,这回,我看你还保护个毛,这下打游戏爽了,不掉电了,为了安全期间还是要多测试一段时间在装机,老实说这个机器我断断续续修了2个礼拜多了,拆机装机了N多次了,螺丝都快划牙了,开着游戏玩了一个多小时了,嘿,没事!!!那就挂着游戏去吃中饭,中饭期间还很得意,心想这下总算是搞定这台难缠货了,要是客户换板,我还真找不到这种集成板子。吃饭完,回到店里,悲剧又发生了,又关机了,我以为是同事关的,一个个问了一遍,都说没动,彻底崩溃了,我几乎是把整块板子的保护电路全部跳过去了,怎么可能还会保护掉电啊,不信邪,就开着鲁大师的温度压力测试,不到30分钟,就又掉电了。这下只好放弃,准备换板去找板子了,虽然现在这样比刚拿来的时候强很多,撑的比较久一点,但是不能交付客户使用啊。

晚上继续看图纸,找资料,看看还是哪里有问题,鲁大师测量不到FAN转速真是搞不懂,也许维修就是灵光一闪,我突然发现温控电路U4,除了控制SHDN#外,还挂在总线上面,而这个总线还是走进了EC,既然SHDN#被屏蔽掉了,那么U4可能用总线输出数据到了EC,因为U4的2,3脚就是温度传感器啊,这下犯难了,这个总线走得是数据,总不能用拉高拉低的法子来控制吧,如何能屏蔽掉温度传感那,研究了一下,感觉2,3脚像是个比较器,那么假如我断开3脚,是不是永远不会输出报警信号那,那就测试呗,第二天就又是拆机一遍,断开3脚到CPU的通路,开机测试呗,结果就是从中午到晚上10点,无论打游戏,还是开鲁大师压力测试,都不会在掉电了,至此,算是将就着可以用了,温控完全被隔离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赖心

网友:
机子修好了
不过这种方法会不会出现问题
到时候如果真的问题太高了
CPU就挂了

网友:
机子修好了
这种修法会不会出现问题?
温度太高烧CPU啊

是啊,很担心以后带来更大的损失

网友:
好有耐心的维修,给了我力量了,

网友:
为什么要断开U4的第3脚才能修好呢;难道不要温度检测了吗;不能修复成以前一样的吗;

网友:
没想过换个 温控吗?

网友:
很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大哥想请问下   Q12在这个电路里面是起到的什么作用,感觉他的信号和温控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这样搞省心啊。。有时一些芯片确实是难找啊。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维修中的佼佼者啊。

网友:
楼主好历害,不过要是按这样维修,老板可能要关门了

网友:
有些板子确实挺难搞  楼主已经很上心了  真搞不定就换板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还算是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 索尼机子本来就比较麻烦危修

网友:
索尼机子本来就比较麻烦危修 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