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gj15l,开10分钟左右,一亮一灭,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2-06-23):
客户代来台,2001年的,联想lxh-gh15L2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后连接上电脑,10分钟左右,就开始一亮一灭,这时候指示灯一直绿色常亮。
一步步排查,换过2等高压板,故障依旧;换上通用高压一体板,故障依旧,然后测试灯管,几个小时都正常。

最后确定是驱动板问题,驱动板上的35v350uf的电容全换了,上面的小固态电容也全都加焊,故障依旧。。请各位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2-6-24 16:02):

如何刷程序。。。那个编程的东西有,不知道该用哪个程序来刷。

太小白了,求教。。

这块MCU的型号是:ALI M6759. 幸运的是这款液晶的源驱动程序倒是有,买上面的板子时候送的,bin文件。
可惜不知道用哪个程序刷啊。求教。。。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43558&extra=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43558&extra=

补充内容 (2012-6-26 17:02):
淘了个mcu换上,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你查一下驱动板供电5V是不是一会偏低一会正常,我修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是跑线路是上面的一个5V控制管子拉滴了

网友:
换驱动板么,那就没意义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网友:
3.3V稳压管看一下电压正常不。

网友:
通病,直接换MCU。

刷MCU也可以解决

网友:
正解

网友:
我在以前用过这显示器,就这个问题,3V换了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换驱动板

网友:
这个mcu能自己刷吗,以前买过液晶mcu编程器,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MCU程序  问题
重新写程序   顺便检查几个稳压管

网友:
是MCU的问题,有条件刷,没条件淘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多都是MCU的问题

网友:
老兄感觉你把什么都干了  可是故障还在  可能就在两个方面了 一个就是MCU 另一个就是排线接口有没有接触不良的 老化的  如果真是MCU多半老兄要换屏了 那个一般是搞不好的 第一芯片不好找 就算找到了 资料不一样也是百忙  最有效的就是换屏了

网友:
先看下接触不良,再刷下程序,或者看下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唉,测一下5V.3.3V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碰到过,驱动板上一个8脚芯片容易坏

网友:
洗一下  换电容

网友:
是的,前段时间遇到一个AOC  22的液晶屏,也是一亮一灭,总以为是高压板坏了,修来修去,最后把驱动程序重新写一下,一切OK,所以说这个液晶可能也是MCU的事,写下程序试试

网友:
如何刷程序。。。那个编程的东西有,不知道该用哪个程序来刷。

太小白了,求教。。

这块MCU的型号是:ALI M6759. 幸运的是这款液晶的源驱动程序倒是有,买上面的板子时候送的,bin文件。
可惜不知道用哪个程序刷啊。求教。。。

网友:
左下角的管子换了就好了~1

网友:
会不会MCU 空焊了

网友:
小白跟着来学习,我这也有2台和楼主一样问题的。现在还躺着那睡觉

网友:
你这个是联想机的一个通病。必须换MCU芯片才能解决。

网友:
换MCU,重写程序。本单位有过同样案例。

网友:
刷程序吧,程序有问题

网友:
已换了mcu,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