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上不来 技嘉GA-G31ME-S2C

楼主(2012-06-23):
此板 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是6545  MOS管等都换过 八角芯片每一脚都量个 与好板对照 只有第7脚电压不一样 正常1.7 这板只有1.2  导致输出只有0.8V .但这个第7脚试好多方法 电压都上不来,希望哪位朋友有修个类似的故障枝枝招 感激不敬

网友:
那么请问第7脚是电压是从哪里来的,你查过吗?

网友:
你得测量一下r2912,r1709 的阻值,两个电容也不要放过,你确定6脚反馈是0.6v吗

网友:
是的 第6脚 也是正常的  R2912 没有装,不明白的就是这电压 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 电容都换个 还依旧啊

网友:
电源芯片很容易坏的,如果是我直接先换了再说。

网友:
1。负载是否短路 2。两个功率管G。S极是否短路。3。与电源块的第7脚是否有相连的开启三极管,并且电压被告拉低。
这个电路并不复杂,主要还是看看周边是不是有控制电路把芯片的控制脚的电压给拉低了。

网友A:
1、电源芯片有问题
2、7脚相连的元件如三极管有问题
3、BOOT脚相连的电容掉件,5脚VCC在上电后供电不正常
4、后级拉低了内存电压
5、手法有问题,很多芯片你换不好,我就能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源芯片有问题
2、7脚相连的元件如三极管有问题
3、BOOT脚相连的电容掉件,5脚VCC在上电后供电不正常 ...

芯片之前就别人换个 我换了2个6545 相连的三极都拆个 BOOT与VCC都有5V  客户等不及了,最后没时间修了

网友:
肯定  供电  管子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