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白光。用数字温控器改装。

楼主(2012-06-23):
想弄个白光。用数字温控器改装。怎么弄。求助大师

网友:
用数字温控器改装的话好像也蛮麻烦的吧。。。。。首先你的温控器不知道自身带不带固态继电器的,如果不带的话,就得自行在温控器输出的部份加上,然后因为温控器的输出电压都比较高,220v以上吧而且是交流,所以需要加变压器降压至24v左右吧,还要加整流部份。。。。这样才可以让温控器的输出电压加在白光芯上。。。。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就是温度控制,也就是恒温的问题,白光发热芯自带的温度传感器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接到温控器的温度传感器上使用,如果不能的话,你就得想办法把温控器自带的传感器装到白光芯的头上。。。。总之是麻烦。。。。呵呵。。。。。。。。。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我觉得如果真要用diy白光的话,还是去淘宝上买成品控制器比较好,T12的控制器还是蛮多的。。。。。

网友:
改装没问题,24V/60W变压器隔离,温控加固态,就是体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