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这问题谁见过?

楼主(2012-06-23):
可以正常开机,但关机要蓝屏,换硬盘不会蓝屏,请高手看看这是哪的问题。
硬盘

网友:
用MHDD扫下硬盘,测试下有没有坏道

网友:
既然换硬盘不会蓝屏,那就是硬盘问题罗,硬盘有坏道之类的,会经常死机的。

网友:
重做个系统,硬盘检测下有无问题
同意楼主:
5.0
pinggyuan
同意楼主:

网友:
黎雷管
同意楼主:

网友:
系统文件坏,或硬盘有坏扇区,直接看SMART里硬盘G表有无分配。

网友:
低格他一下再装系统试试,最好使用安装版,不要使用ghost版

网友:
楼上的朋友解答的都非常好,既然确定是硬盘问题了,就看看是否有坏道先。

网友:
这种问题 要是测试没有坏道的话 很大几率都是电路板的事

网友:
我以前也遇过这样的情况,换了系统之后就OK了。

网友:
重新分区,做个系统吧!~

网友:
能正常 进系统 是不是前面的部分 应该 没什么问题 MHDD 扫描下看看 坏道

网友:
没描叙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