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31SW 电源灯不停闪

楼主(2012-06-24):
AOC 931SW 电源灯不停闪 灯的色比较暗 ?
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电源板5V 输出有7V左右
电源

网友:
电源板5V 先处理好 控制在 4.95-5.2V

网友:
看下12V那路正常不,把驱动板和高压断开看看

网友:
都有可能 单电源板 看看电源板出l来的电压正不正常 正常就驱动板咯 有没有图片啊

网友:
切断到高压的12V 看还闪不 (不闪就是高压部分坏了 )
同意楼主:
5.0
落ベ月
同意楼主:

网友:
去高压12V 还是闪

网友:
确定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换了一块通用的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如图如图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

网友:
到这步只能是电源的问题了。查光耦 431 电解电容 ic芯片。

网友:
电源PWM芯片的持续供电脚的二极管,电容换下看。大部份是这里,少部份是PC817这个光藕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