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液晶电视,转换模式死机

楼主(2012-06-24):
一台OLEVIA,奥丽比亚,香港的机器,雷击后一个五端稳压器损坏,输出的5V变12V,三个12V供电的电容怀孕了!更换后上电测试正常,开机后是AV模式,转换电视或其它模式只要选择了模式后换键确认瞬间死机,用DVD测试了半天没任何问题,是否一定就是程序错乱?还有没其它问题可能引起?主要是找遍了都没找到这种机子的程序烧录,求程序,求指导!

网友:
液晶电视的程序很难找的.还是想想地不会是别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视频切换的芯片,没有那就要换图像处理芯片了。

网友:
查电子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