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作业-修复T60无CPU复位和保护隔离

楼主(2012-06-24):
首先感谢一下学校的浓浓粽子情.
看见很多童鞋发帖,今也来凑个热闹,没见过T60板长啥样的请看图:

此板拿到手,无待机.按照习惯先打一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再上电测3V/5V待机,没有,二话不说,先量下19V电源有无到隔离管,请看下图:

Q34的123脚有19V,但G极的电压也有19V,很明显此管没导通.要导通,G极必需为低电平.T60的板用的是20V,但平时用惯了19V,忘了调回来:

接下来测Q51,Q78,Q79,三管均没驱动条件,这个好查,往下追-PWRSHUTDOWN.发现-PWRSHUTDOWN经一个0欧电阻到了TB62506的52脚.直接测该脚无电压.

那好,查TB62506供电再说,红表笔一点57脚供电-0.01V,这个0.01还是万用表的误差才出来的.芯片供电一点电都没有.往回查:

TB62506供电由DOCK-PWR20_F经过保险F5和双二极管D10后由电阻分压而得.

查到D10,两端都没电,再查F5,1脚没电,2脚19V----抓到小偷了.蜂鸣档一量,F5果然开路.从料板上找来一个换上,上电,电流表出现了0.02A,有待机了,测3/5V,出来了.  手痒点了一下触发,电流跑到了0.4A

就在我测5V时候,发现15V升压电路的二极管D32表面有烧焦的痕迹.一测果然没有15V出来.断电打阻,正反向均无穷大.我不知道这个二极管为什么会烧,找来一个好的换上,再上电你猜怎么着............

...............
...............
...............
.................
...........................
...............................
..................................
......................................
.............................................
...................................................
..........................................................
................................................................
没怎么着,结果就是15V出来了

到这就迫不急待了.
打算上个CPU,内存试下机.但一想,先上假负载看下.不上不要紧,一上问题又来了
CPU假负载上,VCORE,时钟,参考,PG等等什么电压都有,唯独没有复位.不,有复位,不过.本应该1.05的复位却只有0.7,低了啊,这能跑码吗?当然不能,因为我试过,电流还是停在0.4A

晕,传不了图了,到达上限...

根据喜哥和海韵之恋平时的教导,该查查北桥了(当然饼哥也会教这个,不过很遗憾我已在家乡那边学了主板,所以没能拜在饼哥门下)
平时都说查芯片先查供电,这一查问题出来了,查出了个0.6V的电压,在我的印象里,好象北桥不应该有0.6V,肯定是有个电压偏低了.
查完桥上所有电压,再看电路图,发现是缺少了1.8V,1.8被降到0.6了.其它电压都正常.
据我所知,1.8V是从内存供电过来的.于是量1.8V的电感,我晕,真的是0.6V,如果我刚才把所有的电压都量一遍就好了.少走很多弯路,都是懒惰和兴奋惹的祸

再看图纸:
1.8V由MAX8632控制Q43.Q49输出.

测了一下二管的情况,管阻值都正常,G极阻值亦正常.看来PWM芯片没啥大问题.
查供电,开启,参考等等都没事,但查到BST就有事了,没电压,怎么这个BST老爱出问题,我前面听说有两位同学都修到了自举升压,没想到我也碰上了.这热闹凑得真不一般.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通病?NO,等下你就知道.
好吧,跑跑外围看看.你也知道,这个BST没啥外围元件.就那么几个货.不到5秒钟,我发现,我找不到BST的二极管D25,有的同学一定会说,我知道,它集成在芯片内部了,OH,NO,...MAX8632并没把它集成在内部.找不到,是因为它掉件了

那么就补上吧,料板上没找到合适的(实验室那么多板不可能没有,因为我只找了一块板,找不到是正常滴)
拆了一个比原件大的,干了上去,小心翼翼的上电:

于是,1.8V出来了,北桥上的1.8也不再是0.6了,而CPU复位正常了吗?当然正常了,你总不能那么多故障都集中在我一块板上吧
那不修死人了
CPU复位出来了,但我传图上限已满,假负载那图漏传了,现在传不上,若能补.改天补.

上内存,上电,那电流是一个劲往上跳啊........困了,关机睡觉,各位晚安,勾的拜
网络不给力,只能加班写帖,小弟学得不到位,各位领导如果看得开心,请赏点分吧,您的赏赐,是俺的战绩,俺的荣誉!
此乃处女帖,从今往后,俺的帖就不再是处女了

楼主很细心,牛

网友A:
想问个问题,楼主BST不是上管驱动供电吗?  楼主指的BST是芯片吗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强憾啊,很好的贴子。

网友:
高手啊,处女作都写得这么好啊!我一看就基本上看的很明白哈。学习了。希望楼主以后多出这样的好贴啊1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学的蛮好的

网友:
    学 习  了

super061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那个点位图怎么弄的啊?

网友:
不错,学习学习经验。。

super061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实地学的好啊,也想去进修一下   但店里实在抽不出时间!~~

网友:
楼主 很厉害嘛

网友:
写的真不错    学习了  顶一下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图文并茂很容易理解,谢谢分享

网友:
很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主厉害 让我们学者看i的明明白白

网友B:
楼主IBM的机器学的不错啊,象你学习。以后多发些这样的机器吧

网友:
很好学习中

super061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清晰易懂,很想去基地学习,

网友:
图文并茂对我们这些新手很好!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847902061 -2 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清晰 多谢了

网友:
嗯基地学的真不错,哥哥都是高手啊,每个细节说的都是那么明白透彻,学习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
很好!写得很不错 ……

网友:
楼主用的是C460A的电脑吧哈哈 换631了没

网友:
学维修,心细,耐心,思考,很重要,赞一个

网友C:
可惜像这样有图有点位的主板就那么几块...别的...

网友D:
编辑这个帖子很幸苦的,顶下

网友:
请问楼主 保护隔离管 导通 G级要满足什么条件 是G级大于S或D级 还是G级小于D或S级  求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学习啦,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比较有心思值得学习。

网友:
像你致敬,像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个问题,楼主BST不是上管驱动供电吗?  楼主指的BST是芯片吗

BST指的不是芯片,是芯片的一个功能
你自己回答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IBM的机器学的不错啊,象你学习。以后多发些这样的机器吧

我只不过是基地里学得最不好的一个.考试我都没及格.

网友:
好厉害,看来自己太弱了!辛苦了!

网友:
   高手 啊! !  内存电压不正常还可以发出COU 的 开启电压? 我 God !   一直以为只有电压正常了 PG 才有的`  原来这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辑这个帖子很幸苦的,顶下

只有兄弟你了解我因为没先打草稿,一边回忆一边写,花了三个多小时,从晚上12点写到凌晨3点多,并不是故意熬夜,而是写着写着就上瘾了,人都钻到图纸里去遨游了.等以后俺也变高手了,就不用遨游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像这样有图有点位的主板就那么几块...别的...

点位图就不奢求了,能有图纸就不错了,连图纸都没的话,那才头疼

网友:
学习了 LZ 的IBM 还是蛮过硬的   我就是怕IBM的机子

网友E:
顶一上LZ,以后发多点贴,一看就明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一上LZ,以后发多点贴,一看就明白,,很好。。

发帖多了老师们会说我技术外泄

网友:
太强悍了,得好好学············

网友F:
功力差得     搞IBM 难啊   看来楼主的功力深啊     干掉几个故障

网友:
但了解到时序后才发现IBM的机子其实不在那么困难

网友:
对我们很好用、有多少个你这样的 那真太好了

网友G:
写的很好,我只看懂了,第一个图,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的很好,我只看懂了,第一个图,悲哀

那再听一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功力差得     搞IBM 难啊   看来楼主的功力深啊     干掉几个故障

等你发帖时,我给你加分

网友:
分析很透彻

网友:
简单易懂   还结合图片,楼主辛苦,不过多弄点这样的维修心得,蛮不错的

网友: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不错不错````

网友:
写的太好了。不爱看书的我。还是慢慢耐心的看了2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