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着一闪一闪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06-24):
我家去年买了一台,三星的笔记本,配置还不错,可是今年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屏幕偶尔会一闪一闪的,是不是显卡有问题,还是屏有问题啊,求解释

网友:
能不能描述一下是怎样的一种闪 越细致越好

网友:
很简单,用CRT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话说不是有保吗..............感觉高压条或者背光电路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分辨率没有调对哦,你看看那是不是75以上分辨,75以下就会闪的

网友:
你在本本正常开机的时候用手小幅度作合屏,开屏的动作,注意观察此时的屏有没有闪呢

网友:
先外接个显示器试试,或开关屏看是不是屏线 要都不是就可能是高压和灯管了

网友:
屏幕闪应该是显卡或者显示器的问题吧?

网友:
一闪一闪的,我遇到过一个,是屏的问题,你的要测过才知

网友:
还是用外接显示测试吧  方便

网友:
应该都有可能,显卡跟屏都有可能

网友:
接个外接屏试一下,如果还闪就是显卡问题 不闪则是屏问题   一般情况是这样

网友:
很多笔记本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显卡,排线,屏都有影响

网友:
感觉像 灯管  需要测试呀

网友:
发张图片上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