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图纸,在笔记本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6-24):
方便飞线接诊断卡

网友:
连接诊断卡的。

网友:
是给笔记本上诊断卡

网友:
这是LPC 关键信号测试接口 测试LPC上的时钟 复位是否正常。一般我们是用不上的 它这个主要是给厂家测试用的

网友:
嗯,还真没见过,学习了了!

网友:
我也没见过,又涨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像台式机上一样有些直接加了一个检测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