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火烧热管的时候,受热部分会凝结很多水珠?

楼主(2012-06-24):
我知道热管内部是铜粉+纯净水或铜布加纯净水,还有其它特殊的,

但为什么在外部加热会凝结水珠呢?一般都是物体过凉才会凝结水珠,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在你的脑海中扼杀掉

网友:
别问了,一般人不懂

网友:
查一下热管的工作原理,一边受热另一边冷凝

网友:
化学原理不懂

网友:
吸热能力强啊,把气流里的水冷凝了,但是你多烧一会儿应该就就没这效果了。

网友:
不凝结水珠,怎么降温?

网友:
你没开玩笑!会有水?

网友:
这个问题好深奥~不懂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热管的导热性能非常好,在用火烧管的时候,被加热的部分不会象实芯金属一样迅速升温,而是继续保持较低的温度,这时燃烧产生的水蒸气遇冷便凝结在热管表面,我刚用打火机在一显卡的热管上试了,就是这样的.

楼主物理高手
科普帝

网友A:
高手!!有道理

网友:
我的导热管就坏了!哎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有道理

学习了,这个我真没试过哈

网友:
里面应该是真空+水蒸气+碳纤维吧
有机物燃烧会产生水和二氧化碳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