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G WD硬盘无法分区

楼主(2012-06-24):
客户机,装系统发现无法安装,GHOST  安装版都试过的情况下,扫描发现1G左右处有一个红X,erase无效,重映射好了,于是分区,结果无法分区,无论怎么分,都是24G一个主,273扩展,且无法格式化。系统也无法安装。 现在就是用任何软件看都是这样,无法分区。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谢了

网友:
换个分区软件试试

网友:
重写分区表试下

网友(点评):
写过了,就这两个分区,一个主,24G 一个扩展 273G.

网友:
这种硬盘还是直接换了号

网友(点评):
给客户已经换了,盘现在自己手里,

网友:
只能换盘

网友:
感觉磁头挂了= =

网友(点评):
也许吧,反正那个红X,映射完是OK的,但过会扫描依旧出现

网友:
有X的一部分给屏蔽掉。再从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点评):
恩 我也这么想,屏蔽掉那部分分区,格式化完不成,操作完还是那两个区。

网友:
这样说 是不是固件呢 重刷个看看

网友:
是不是硬盘写保护了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MHDD下ERASE都可以操作的

网友:
写磁头坏了  上次一个三星的斌口硬盘也是这样的  分不了去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前段时间遇到一个80G硬盘,怎么也分不了区,然后就拆下装到其它的机子上还是不行,于是换分区软件等都不行,最后采用低格,竟然好了,低格硬盘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低格了,还是那样,感觉就是分区动不了的样子

网友:
还是固件出问题了。。跑跑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