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的一个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2-06-24):
     同行拿来一个hp compaq v3000的笔记本,本是开机报警一长两短的显卡问题!于是,将显卡加助焊剂做了一下BGA,裸机点了一下,ok。结果没过几天又点不亮。最后决定,将显卡植一下球!再一次裸机点了一下,好了!但当上散热器时,有点不亮,拆下散热器又ok!靠,一个奇怪的问题,求解释!!!!!!!!

网友:
散热器重新装,散热要做好。。

网友:
建议加焊一把

网友:
重新加旱下 看能不能好,最好换显卡芯片

网友:
惠普的机子,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散热片与主板要做好隔离

网友A:
加焊不行直接换,为什么还要重新植球?

网友:
一般加焊一次再不行了就换显卡  上散热器也要把握力度

网友:
直接换新的吧,其实我加焊都不助焊剂的

网友B:
看样子是显卡核心和基板之间有问题了,只能换新新显卡!

网友C:
可能是焊盘坏了,仔细查下

网友:
换个显卡  试试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再加焊一次,不行就换个显卡试下吧

网友:
没有焊好。
最好换一个芯片焊一下,还有就是要把焊盘清理好,。

网友D:
碰到过压紧CPU不行的 最好拧的松点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过压紧CPU不行的 最好拧的松点就成了

将cpu过紧压会导致什么问题啊!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焊盘坏了,仔细查下

焊盘坏了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显卡核心和基板之间有问题了,只能换新新显卡!

可以具体讲讲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不行直接换,为什么还要重新植球?
因为裸机点没什么问题啊!一开始是好的,过了段时间再拿过来是有点不亮,但裸机点又ok!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很奇怪的吧,显卡没做好或是散热器接触到了电路,好好看看就能找找到问题,显卡最好换09以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