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 网卡rtl8111dl 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2-06-24):
映泰G41 网卡rtl8111dl 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要换一样的
同意楼主:
5.0
航睿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换过一脚定义一样的也不行

网友:
你手里没有同型号的吗 。,最好用同型号的 ,网卡跟其他芯片不一样

网友:
就是找不到才问问大家,我有很多的rtl8201XX的。雷击的,

网友:
这网卡很常见啊,淘宝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