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 51125 电源芯片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12-06-24):
第1脚和第6脚是不是开关脚,高电平开启 还是低电平开启啊?没看懂

网友:
应该是高电平,是开启信号端

网友:
同意楼主
应该是高阻抗就是开启,低阻抗关闭

网友A:
供电  开启  复位

网友:
这两组信号是 EC发的,皆为高电平。应有3.3V

网友:
网上有很多教程的可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开启  复位

什么意思啊

网友:
通过电阻接地开启

网友:
芯片内部的3.3V,外部电压不对时会控制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上拉电压啊,,,,高电平从哪来的啊

没有上拉,天,追呀

网友:
首先16脚有19V然后13脚有开启信号3V然后8脚和17脚会产生V3ALV5AV电压,然后1脚6脚有开启电压3V然后电感才会有3V5V电压产生。

网友:
芯片内部产生的电压为高电平开启

网友:
正在修一个同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后面打警号的就是低电平开启的,如果后面没有警号的,就是高电平开启的